楼主(2007-06-15):
PLC如何驱动七段数码显示,最好有电气原理图

网友A:
数码管要用7.5V的直流电驱动,不要用24V哦,会烧坏数码码的,用一个输出点来控制一段,也就是说,每一位数字要至少占用PLC的7个输出点.

网友B:
你还不知道PLC继电器输出原理啊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

网友C:
这个占几个口呀

网友C:
注意用晶体管输出的,人家早就用两个口,还占多少多少
[ 此贴被wxh0734在2007-06-17 19:30重新编辑 ]

网友D:
simpson 的一种,占用PLC点多,适用PLC输出点有余量情况。

wxh0734 的一种,占用PLC点少,但要另加硬件线路。

还有一种,输出BCD码,再加译码硬件线路。

假若,PLC输出点有余量的话,用个数码管就可以了,公共端加个电阻即可。

设备简易报警常用此法,只需一个数码管就可输出0~99(甚至更多999等)报警代码。

假若,PLC输出点紧张或考虑PLC成本的话,wxh0734 的一种肯定是最佳方法,适合制造设备的采用。
[ 此贴被weiwxsir在2007-07-06 17:45重新编辑 ]

网友E(2007-08-19):
谢谢,终于有点头绪了,呵呵

网友F:
引用 网友D:
simpson 的一种,占用PLC点多,适用PLC输出点有余量情况。

wxh0734 的一种,占用PLC点少,但要另加硬件线路。

还有一种,输出BCD码,再加译码硬件线路。

说得不错,弄懂原理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