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请叫各位高手

楼主(2007-06-16):
怎样将程序中的注释内容通过GX-developer软件读出

网友A:
上载时对话框中选择就可以的
三菱

网友B:
方法就是楼上说的
但是,
注释比较占空间的,很多人没有把注释写进PLC里.
如果PLC里面没有注释,那也读不出来了.

网友C:
小子多练习一下编程软件.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