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下自保持(S)和自锁电路

楼主(2007-06-16):
看了很多人编程都喜欢用自保持S替代自锁电路,这样使用有什么好处,是不是比自锁电路方便?

网友A:
个人觉得自锁电路好些

网友B:
这是一个习惯性。个有所爱。

网友C(2008-04-27):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个习惯性。个有所爱。
但是要根据实际使用的效果来看,编程可以有多种编法,最好还是经过实际检验后再决定,主要是看其稳定性,我推荐一条指令,单按钮起停指令:LDP:X1..ALT;Y1,就这条指令就可以实现单按钮起停的 功能,输入一定要用脉冲输入。

网友D:
楼上说的对!

网友E:
根据实际情况而定

网友F:
根据实际情况而定,在有些特殊情况下是不同概念的.平常是一样的.也就是说,自保持可以来实现自锁电路.但
自锁电路不一定就能实现自保持.只是个人之见,呵呵

网友G:
自锁是逻辑控制最常用的保持方式,]PLC的优势就是使用指令满足不同要求,简化设计.

网友G:
工控人家园名附其实,感谢杨工

网友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