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各位大虾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07-06-16):
现有电子元件自动编带机(将产品按统一间隔排列于纸带上进行粘贴)。该机用机械式分割器进行步进拉长度(机器每运行一周将纸带拉一固定长度:15mm+-0.05,精度比较高)。小徒一直想用伺服电机取代机械式分割器,以简化整机结构,理论上伺服的高精度可以满足要求,只是高速生产中(200pcs/min)电机的抖动会否引起长度偏差?恳求前辈高手们在这不吝赐教。

网友A:
理论上是会有偏差的,但一定有办法纠正的。
这属于工艺上的问题了。
这里有一部分贴标机的程序样例。那东西我见过实物,也是15MM左右宽的。
他是两台PLC控制一个伺服加两个步进的:
http://ymmfa.com/bbs/read.php?tid=371&keyword=%D3%A1%CB%A2%BB%FA

网友B:
想不抖动的话,关键是看你如何选型以及调伺服的参数

网友C(2009-03-25):
问题没有描述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