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家请教

楼主(2007-06-17):
我这有五台变频器分别控制五台电机,分为两组,一组两台,一组三台,和PLC以及触摸屏连接,每组电机之间按一定的比例调节转速(化工输送用),当没组电机转速调好后,可以单独调节每组的转速(组内每台间的比例不变).我这以前用的是AB公司的PLC和触摸屏,YASKAWA的变频器,我想再做一组全用MITSUBISHI.想请教一下大家怎样才能使;单独调节每组的转速(组内每台间的比例不变)? 具体程序怎样编,梯形图也可以,望高手指点

网友A:
如果你采用全三菱配置就好办多了,三菱FX3U有直接读写三菱变频器的指令
不过在纺织,造纸等行业,采用其它品牌的变频器比较多,RS485还是要学一点的,呵呵我也不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