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三菱变频器E500怎么联接PLC/

楼主(2007-06-17):
我有台三菱E500的变频器.想联接PLC进行通迅.这样接啊?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

楼主:
是不是要特殊模块?我想用PLC来调试变频器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

网友A:
如果是用三菱PLC可能要在PLC端增加485通讯板,至于变频器吗就不用了取下PU面板就好,真不知道你有没有仔细看过说明书,
[ 此贴被wxh0734在2007-06-17 12:54重新编辑 ]

楼主:
谢谢.我没有中文说明书.日语又看不怎么明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

网友B:
E500的中文手册本站有提供下载
http://ymmfa.com/bbs/read.php?tid=1571

网友C:
请问与plc的连接线可否用三排十五针的串口相连?

网友D(2007-08-09):
我没用过不是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