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7-06-17):
各位高手们,能不能请教一下关于奇偶校验的问题???
我用的是三凌FX1S,向里面写程序时要不要设置什么奇偶校验。
奇偶校验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GOOD LUCK

网友A:
这个是通讯协议上的东东,我们编程时可以不用考虑。
但如果要通过485/232连接其他东西就要考虑了。
好象三菱FXPLC标准的是:长度为7位,偶校验,2位停止位,波特率为9600bps

楼主:
知道了,
谢谢站长。

GOOD LUCK

网友B:
请问FX系列有,其他比特率吗?一定9600bps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