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桶型序列发生器,差点玩了我

楼主(2007-06-17):
绝对桶型序列发生器,很少见人用,不仔细看,我还真以为起动不了

网友A:
建议楼主截图的时候可以考虑修改下,如果图太宽了看来起就不方便了.
此外好象这样写也行:

楼主:
好的,下次用75%的比例,是有点不方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下次用75%的比例,是有点不方便
其实也不是75%的关系
中间那根线太长了。。呵呵
我是用“画图”把右边向中间靠拢的

网友B(2008-11-20):
好像很少有这样用的

网友C:
版主可以解释一下这种程的应用的范围吗???

网友D:
联反 INV 指令,将指令之前的运算结果反转

网友E:
上面指令什么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