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跟踪程序,有问题,大家看看,哪里错?

楼主(2007-06-18):
提示52步运算错误

楼主:
这是个原程序啊,大家帮忙啊

网友A:
错在除数为0!DDIV指令执行条件>= D200 K0应为> D200 K0!!!

楼主:
谢谢,还有问题啊,那也好象不是52步啊

网友A:
还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从51-63步是DDIV指令的执行步数,提示52步运算错误就是提示DDIV指令执行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