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可以检测金属表面有无刻印号码的方法?

楼主(2007-06-19):
因接到上级领导的指示: 做一个能够检测压缩机上壳体有无刻钢印号码的系统, 因对传感器的认识不多, 所以向大家请教有什么方法可以实现

网友A:
请问一般打印有号码的地方能有多深..号码有多大?

楼主:
号码内容是: 机种, 生产线和生产日期, 深度约 0.5mm, 字体大小为:2.5X3 mm 左右. 我明天把实物图片上传上来吧..

网友B:
可不可以利用光的反射,在平的地方也就是没刻钢印的地方,检测到的波形是正确的,刻了的就检测不到呀
没有实践过,错了不要骂啊

网友C:
可以用KEYENCE的影像系统和COGNEX的图像传感器,他们利用即时扫描的图像与存储的图像作比较,得出开关量的判断。

网友D:
呵呵,关键是成本,KEYENCE的东西确实好,不过也不便宜啊
楼主除了要检测有无钢印,还要不要判断钢印的内容,位置是否正确?

楼主:
描述:要检测的实物图片
只需检查有无刻印号码就可以了, 目的是防止未刻印的壳体装机后流到下工序. 现有的PLC是A1S系列的,请问有无相关的传感器是开关量输出的呢?
[ 此贴被killtwo001在2007-06-19 23:30重新编辑 ]

网友C:
要便宜的就多找几个质检工人

网友D:
如果不用检测钢印的内容的话,用Keyence的光纤传感器应该可以检测出来。但是有几个问题:
1、压缩机机壳表面光洁度会对检测造成干扰
2、每次压缩机通过Sensor的时候,必须保证钢印号位置一致
3、每个压缩机的机壳高度误差有多大,印钢印的位置是否平整
楼主可以去这里跟他们要份样本,免费的:)
http://china.keyence.com/

网友E:
你找基恩士供应商了解一下.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

网友F:
如果只是检查有没有刻字的化,可不可以用机械的方法,用一根簧片走过字的时候,会产生振动.用频率/电压转换,变成信号传输.如果没字的话,表面光滑,无振动,不会有电压输出.异想天开,请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不用检测钢印的内容的话,用Keyence的光纤传感器应该可以检测出来。但是有几个问题:
1、压缩机机壳表面光洁度会对检测造成干扰
2、每次压缩机通过Sensor的时候,必须保证钢印号位置一致
3、每个压缩机的机壳高度误差有多大,印钢印的位置是否平整
楼主可以去这里跟他们要份样本,免费的:)

1. 每台压缩机的钢印号都是在同一位置上的,
2.每台压缩机壳体高度误差不超过0.5mm, 钢印号位置平整.

我想用用检测部门用的测工件直线度的仪器的工作原理来实现,  方式是:工件固定在测量台上 ,仪器下降触到工件后测量头在工件上划过, 仪器就可测出精确um级别的偏差...  但我不知道测量的原理是怎样的,  请问有检测微振动又可输出开关量的传感器吗?
[ 此贴被killtwo001在2007-06-20 21:57重新编辑 ]

网友C:
巧了,前几天刚收到基恩士发过来新产品的样本,正有楼主需要的精度为1um的数字接触式传感器,你可以去咨询一下。

网友G(2009-03-25):
这个很难.用KEYENCE的传感器试验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