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T1000关于RS485通讯协议的资料

楼主(2007-06-19):
现在系统希望能都通过485方式把单片机和GOT1000连接起来,所以需要有GOT 485通讯协议,谁有这方面资料啊~

网友A:
这个实现有一点困难呵.
三菱人机要使用前都需要安装OS的.
不同的PLC选择不同的OS.
也能支持和伺服,变频器的通讯,但型号都有所限制.也要安装OS
电脑也可以.
单片机..我估计不好做.
单片机连接到PLC,PLC再连接到OS也行.

楼主:
不可能的吧~别的我都实现了,比如HAKKO 的单片机的,EV的和单片机的.
现在主要是没有找到,三菱的485通讯协议,不知道数据格式如何编写.

网友B:
OS是什么东东啊?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

网友A:
引用 网友B:
OS是什么东东啊?
操作系统。
三菱的屏一般有两个系统,一个是基础的。一个是通讯的。通讯的是需要安装的。根据与触摸屏连接的设备不同,通讯OS也不同。
很麻烦是吧?

楼主:
其实屏内不需要写东西,直接选择,相关的模式就可以了,这个在建文件的开始可以选择的啊.PRO-DP,LAN 等通讯模式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