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19):
光电编码器是集光、机、电技术于一体的数字化传感器,可以高精度测量被测物的转角或直线位移量
按测量方式的分类:
旋转编码器
直尺编码器
按编码方式的分类:
绝对式编码器
增量式编码器
混合式编码器
旋转编码器的安装常识
机械方面:
由于编码器属于高精度机电一体化设备,所以编码器轴与用户端输出轴之间需要采用弹性软连接,以避免因用户轴的串动、跳动而造成编码器轴系和码盘的损坏
安装时注意允许的轴负载
应保证编码器轴与用户输出轴的不同轴度<0.20mm,与轴线的偏角<1.5°
安装时严禁敲击和摔打碰撞,以免损坏轴系和码盘
长期使用时,定期检查固定编码器的螺钉是否松动 (每季度一次)
电气方面:
接地线应尽量粗,一般应大于1.5平方
编码器的输出线彼此不要搭接,以免损坏输出电路
编码器的信号线不要接到直流电源上或交流电流上,以免损坏输出电路
与编码器相连的电机等设备,应接地良好,不要有静电
配线时应采用屏蔽电缆
开机前,应仔细检查,产品说明书与编码器型号是否相符,接线是否正确
长距离传输时,应考虑信号衰减因素,选用具备输出阻抗低,抗干扰能力强的型号
避免在强电磁波环境中使用
环境方面:
编码器是精密仪器,使用时要注意周围有无振源及干扰源
不是防漏结构的编码器不要溅上水、油等,必要时要加上防护罩
注意环境温度、湿度是否在仪器使用要求范围之内

网友A:
楼上的 去买一个就要接线图了 呵呵
认真做事,低调做人

网友B:
编码器上有啊

网友C(2007-09-20):
有没有接线图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