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SC-09A系列能用吗?

楼主(2007-06-20):
我有条SC-09的编程线,不知道A可不可以?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

网友A:
几十块的不太好用

网友B(2007-09-10):
是的
能用 我就是用这样的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C:
质量不好的话,有时能通信,有是不能通信,并且有的时候要与好的SC-09通信后,差的就可以连上了,这点我至今没搞明白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