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位和32位的区别

楼主(2007-06-21):
初学PLC,在算术运算指令中,有16位二进制数和32位二进制数之分,不太理解,哪位老师给解说一下,谢谢,和硬件有关系不?

网友A:
表达的数值的范围不同;
32位的使用的指令需要修饰符“D”;
32位的占用两个连续的16位地址;
一般建议引用32位的值时采用偶数的地址;
我所了解的就这些,还有更多的请大侠补充!

网友B:
16位占用一个D,32位占用二个D。
16位只能存储2的16次方种变化,32位可以存储2的32次方种变化。
如果带上负数,一个D只能存储到-30000多到+30000多。
但32位的就可以上亿了。
下载积分:+1(zhangshichao) 热心助人!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站长
http://www.brsbox.com/

网友D(2008-11-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