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这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2007-06-21):
请问高手:
我下载的三菱解密软件在打开时出现提示框"MSCOMM32.OCX加载控件MSCOMM失败啊?是不是系统文件有问题?

网友A:
你有管理員的權限嗎?

楼主:
有啊!请指教啊!谢谢了!!!

网友B:
安装VB或者VC

网友B:
安装CB或者VC

网友C:
这个控件本站也提供下载的...哈
你下载后解压它,把它放到和使用的软件一个目录里
http://ymmfa.com/bbs/read.php?tid=2124&keyword=MSCOMM32.OC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