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请高手谈谈pc+plc

楼主(2007-06-24):
pc画面用什么软件编辑,可以用c语言吗?pc和plc的232通讯怎样设置与需要传送的数据?可做I O板安装在主板上,需要怎么设置?谢谢
做人要低调,做事要高调。

网友A:
建议楼主买本书看看就一目了然,

网友B:
PC上加个组态软件,连接编程口就行了

网友C:
几种方法1.采用组态软件,组态王吧和三菱连接很方便.
2.VB编程,可以用RS485总线实现.可以买一本书看看.推荐清华的关于PCRS485通讯的书.台湾人写的.十分详细,里面虽用的是台湾鸿格的产品.但举一反三再结合相应品牌的PLC的手册.就可以实现自己的应用.书名我忘了可以到网上查查.

网友D:
请朋友推荐vc++或vb做画面的书名

网友E(2009-03-25):
用组态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