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样的双线圈不能输出?

楼主(2007-06-26):
为什么D128=K0时Y0没有输出
而=K2时Y0却有输出
需要怎样改呢??谢谢!!!

楼主:
这么简单的问题没人知道??

网友A:
用M转一下吧,

楼主:
用M 转效果是一样的

网友B:
因为PLC的工作方式决定的,第一阶段数据采集,第二阶段逻辑操作,第三阶段输出.逻辑操作时如果出现双线圈的情况有两种处理办法,1.错误显示2.采用后一句的输出作为最终输出,楼主的程序中D128为0时,第0句逻辑处理后Y0为1,第30句处理后Y0位0,采用后一个状态输出.

网友C:
楼上的ejohn7787 说得很明白.
PLC和触屏解密 手机和微信13670214679 www.szhyj.com

网友D:
ejohn7787 说的不错,
精萃机械,专业制作各种自动化喷漆机

网友E:
以最后运算的结果输出!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么简单的问题没人知道??
对!这么简单的问题!!!老大你还拿来问???开什么玩笑!!!!!

楼主:
说的不错,
难道只能用步进指令了??

网友B:
可以用M转一下,一个Y0用M1 另一个用M2 ,加一句LD M1 OR M2 OUT Y0即可.

网友G:
这样当然不能输出了,重复了

网友H:
一般能用双线圈?
我们每个人降临这个世界,就是为了被爱和爱人,人,也是为这个而活着。

网友I(2007-09-18):
输出口是同一个,编程时,在输出控制下是不能使用第二次,在输入控制下,可以多次使用。
既然在输入控制下能n次使用(所有逻辑软元件),只要在输出口前加多几个条件下驱动就行了。

网友J(2008-07-14):
我建议一个程序里 Y 输出最好只有一个,多个条件用 M 转.
你程序我也试了,把 T0 和 有 Y0 的位置换下, Y0 也会每次都有输出.

网友K:
建议不要用双线圈输出!

网友L:
改为如下即可:
LD= D128 K0
OUT M0
OUT T0 K100
LD T0
MOV K1 D128
LD= D128 K1
OUT Y1
OUT T1 K100
LD T1
MOV K2 D128
LD= D128 K2
OUT M1
OUT T2 K100
LD T2
RST D128
LD M0
OR M1
OUT Y0
END

网友M:
楼上都是老师

网友N:
说的没错啊

网友O:
这样的双线圈都是后执行的有效,

网友P:
对哟,K0=0时,Y000是不会输出的,它只输出后一次计算的值,这个程序像这样设计不合理,也可以加跳转指令处理

网友Q:
PLC的工作方式是从上到下,从左到右,PLC是以最后的Y000的状态输出的.所以 当D128=K2时才有输出,可以用中间辅助继电器代替啊,或者用置位和复未指令代替,最后就是用步进指令代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