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三菱PLC FX2N系列控制步进马达

楼主(2007-06-29):
怎样用三菱PLC FX2N系列控制步进马达.三菱中有脉冲输出指令,PLSY/可调制脉冲输出指令PLSR
脉宽调制指令PWM. 请问三种指令怎样配合使用,才能控制步进马达?
管理提醒:
一般这种情况使用PLSY或者DRVI指令
但这样仅仅是让PLC输出脉冲
还需要详细看步进马达或者伺服马达的参数和接线
FX2N输出是无源的,还要另外接电源
精萃机械,专业制作各种自动化喷漆机

网友A:
我一般使用DPLSY指令,它的频率和脉冲个数可以设置,可以满足速度和位置控制.别的我不用.

楼主:
多谢ejohn7787
LD X1
我是这样用脉冲输出指令的 PLSY K10 K100 Y0
LD Y0
OUT C10 K100
怎么会没有输出呢?
精萃机械,专业制作各种自动化喷漆机

网友A:
梯形图模拟不能模拟脉冲指令的,因为它是中断类的.
[ 此贴被ejohn7787在2007-06-30 08:30重新编辑 ]
工控小子

网友B(2008-09-11):
多写个位赐教,小弟受益了

网友C(2008-10-19):
讲解地很好

网友C:
高实在是高

网友D:
怎么会没有?我也去试试

网友E:
很好受益

网友F(2008-12-30):
能用示波器测量输出口检验这个程序吗??

网友G:
很不错————————梯形图模拟不能模拟脉冲指令的,因为它是中断类的
2N没有相对控制和绝对控制

网友H:
可能是频率不够吧?

网友I:
好想哪位高手在解释详细点

网友J(2009-10-13):
好像FX2N的PLC不能用DRVI ,DRVA ,PLSV ,ZRN.指令,要脉冲输出只能用PLSY ,PWM,PLSR.了,而且只能用一次

网友K:
指令书上都有,2N的好像就3个定位指令吧。我觉得只要是接线,尤其是24V电源

网友L(2011-06-04):
实在是高

网友M:
为什么我看到一些FX2N要加1PG的模块输出脉冲
好像听说PLSY ,PWM,PLSR实际上控制不了
不知到底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