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29):
我们使用的固态额定电流是40A。在每条动力线上装有固态继电器,串联连接了快熔,为额定10A。由于设备拆装方便,于是在动力线用对接插头连接。固态继电器在设备运行3。4小时后击穿。换了3个同样情况发生。查出问题在对接插头。拆去对接插头。把动力线接死。就没有发生了。。
可我不明白。继电器坏了3个。。快熔却都没事。。?为什么?

楼主:
换了一批好的对接插头后。。也没这个情况发生。。估计是插头微小漏电。。。还是什么??

网友A:
快熔主要对电流而言,但固态继电器主要敏感于过大的高压脉冲。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们使用的固态额定电流是40A。在每条动力线上装有固态继电器,串联连接了快熔,为额定10A。由于设备拆装方便,于是在动力线用对接插头连接。固态继电器在设备运行3。4小时后击穿。换了3个同样情况发生。查出问题在对接插头。拆去对接插头。把动力线接死。就没有发生了。。
可我不明白。继电器坏了3个。。快熔却都没事。。?为什么?

估计此故障是因对接插头有部位接触虚打火所致。
解剖对接插头看一下就能发现问题。
另外,快速熔断器是短路保护,只所以继电器坏了3个,快熔却都没事,
是你的负载没有短路。只是对接插头接触虚。

网友C:
熔断器不是瞬间断.它有一个时间.而固继只要瞬间过电压就可能烧毁.

网友D:
对接插头接触不好,断开时产生了反瞬间高电压。击穿场效应管。快熔是高电流器件,一下不会坏掉
http://www.brsbox.com/

网友E:
1.负载是感,容,阻,性?
2,动力线路接插件要可靠.

.可用接触器加浪涌吸收器代之
4注意器件质量.

楼主:
对接插头质量不好。因用的是7芯插头。3根动力线之间的绝缘性不好。。尤其在发热后。两相之间产生导通。。因为都是在工作3。4个小时后才发生的。。。

网友F(2008-04-26):
要确保快熔装在固态的前面,这样也能对固态的烧毁电流也会起到限制的做用的

网友G:
我用原来接触过不少,只碰到过负载短路烧坏的。这种情况是接触不良造成的,(瞬间大电流)

QQ:1792595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