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29):
本人有台达PLC要导出程序,那位知道台达PLC编程线制作的请赐教,先谢了!

网友A:
我知道。不久前自己做了一条。
至今仍在用着。
挺好的。

网友A:
台达PLC编程电缆连接图
PC(D型9孔)        DVP PLC(圆形8针)
3--------------------------------4
2--------------------------------5
5--------------------------------8
1、4、6短接
7、8短接
OK,搞定。
另外,你那圆形8针头好买吗?

网友A:
另外,你那圆形8针头好买吗?
如不好买,提醒你一下:
电脑上用的电视接收盒带一圆形8针头转VGA头联线,
去电脑公司买一条,去掉VGA头,换成D型9孔头即可。
圆形8针头转VGA头联线10元左右。
  • 下载积分:+1(懒人) 牛人

楼主:
    真是太感谢,各位!

        我用触摸屏的RS232连线就能搞定PLC-----PC吗?应该是可以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你那圆形8针头好买吗?
    如不好买,提醒你一下:
    电脑上用的电视接收盒带一圆形8针头转VGA头联线,
    去电脑公司买一条,去掉VGA头,换成D型9孔头即可。
    圆形8针头转VGA头联线10元左右。

    朋友水平真牛,谢谢你地热心帮助.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真是太感谢,各位!

        我用触摸屏的RS232连线就能搞定PLC-----PC吗?应该是可以的吧。

            可以搞定。
        但需要把触摸屏的RS232连线的D型9孔头的1、4、6孔短接
    7、8孔短接。否则PC无法和PLC通讯。

楼主:
    哦,这样啊,谢谢jtcsdc兄弟,请加我QQ;826793364,以后多联系

网友B(2007-09-19):
    朋友水平真牛,谢谢你地热心帮助

网友C:
    我做了一条,也能用,大家可以试一试:
    PC(D型9孔)        DVP PLC(圆形8针)
    3--------------------------------4
    2--------------------------------5
    5--------------------------------8
    其他脚空就可以了。

网友D(2007-11-05):
    可以用鼠标线替代

网友E(2008-06-08):
感谢热心人

网友F(2008-09-21):
相信自我!

网友G:
谢谢你地热心帮助

网友H:
朋友水平真牛

网友I(2009-07-31):
这里的好人真多,太感谢大家了!

网友J:
出售台达PLC编程线20元/根 QQ14861219

网友K:
jtcsdc兄弟,谢谢你热心帮助

网友L:
引用 网友A:
另外,你那圆形8针头好买吗?
如不好买,提醒你一下:
电脑上用的电视接收盒带一圆形8针头转VGA头联线,
去电脑公司买一条,去掉VGA头,换成D型9孔头即可。
圆形8针头转VGA头联线10元左右。

大哥,那是S端子,不一样的

网友M(2009-10-18):
感谢大家,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