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03):
我在FX-GPWIN-C3.3的梯階圖中元件注釋都是亂碼,但是在編輯中的元件注釋郤可以工確顯示。
是否有解?敬請各位前輩不吝賜助。

网友A:
NJStar Communicator(南极星全球通) 2.70

在华军软件园下载此软件安装即可正常显示。

楼主:
weiwxsir :
NJStar Communicator(南极星全球通) 2.70 已經Download 並安裝成功,但是並無改善,謝謝指教。
仍請各位前輩費心。

网友A:
我以前用FX-GPWIN-C3.3时在XP系统下才会出现这个问题,装上南极星后,可能在你使用FX-GPWIN-C3.3时,同时要起动南极星吧,还是要设置一下?我已忘记,你仔细看一下,我现在早就不用那个版本。要么,你在杨工这里下个GX7.0都可以。你再试试?

楼主:
weiwxsir:
仍然無解,謝謝費心

网友A:
为了你那个问题,我特意下了三菱软件和南极星2.50版,试验了一下。

1。你在三菱软件运行时,要同时启动南极星软件。
2。要点击右侧任务栏南极星图标,(软件默认为chinese auto simplified)

更改默认设为:
chinese auto traditional

chinese gb traditional

chinese gbk simplified

chinese gbk traditional

chinese utf simplified

chinese gb18030
即可!

老弟,看行不?
[ 此贴被weiwxsir在2007-07-05 11:59重新编辑 ]

网友B:
哎!真是晕!用得着这么麻烦吗?删除或移动电脑中的日文字体文件就可以显示中文了!可是本人现在是用手机上网,抱歉不能详细回复!不过记得本坛有类似的帖子,楼主可以搜索一下试试看。

网友C:
打开在控制面板中的Internet选项,下边有字体的选项,打开后将字体选择为日文,将看到的字体文件名记录下。
进入C:\WINDOWS\Fonts目录,将记录下的文件删除(无法直接删除的移至桌面重启计算机后再删除)
然后。。。嘿嘿

网友D(2009-05-04):
我已经删除了哪两个字体了,但还显示乱码,而且还严重了,不光注释是乱码,连元件名都变成乱码了;请高手指教该怎样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