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05):
1)控制要求

变频拖动电机带传送带向右移动,传送带上有需要定长切的材料,电机后加编码器,编码器的A/B相脉冲接V系列变频器构成闭环矢量控制,保证电机特性曲线的硬度,另外将A/B相脉冲接进PLC高速计数。同时将A相脉冲接PLC的Y1触点连接的继电器的常开触点。PLC的脉冲输出触点Y0接继电器的常闭触点。工艺要求如下所述:变频拖动传送带输送要被裁切的材料,伺服拖动滚刀连续运转,当到达设定的要裁切的长度时,正好保证滚刀运行至最低点,将材料切断。

(2)控制原理

控制原理如图6所示。设定需要裁切的长度可以转换成脉冲数。启动时,Y1没有输出,即伺服是通过PLC的Y0触点发脉冲来驱动,这时让滚刀快速运转到上图的A位置,这时通过PLC的高速计数值与定长转换后的脉冲数相差很小时,假设滚刀接收到10000个脉冲转一圈。定长转换后的脉冲数为5000个脉冲,则启动时,通过PLC发脉冲快速让滚刀运行9000个脉冲停在A位置做等待,当高速计数为4000时,开中断让Y1输出,这时伺服由编码器驱动,同时剩余1000个脉冲由同样的频率走完1000个脉冲,达到同步切的效果。例如染浆联合机、多单元纱浆机等应用领域。

网友A(2007-12-01):
说明太简单了,怎么实现啊,

网友B:
支持一下!我们以前直接用模拟量控制,在程序里面做一个运算,不用编码器反馈。
本公司专业销售WEINVIEW、信捷触摸屏,信捷PLC,三晶变频器,东元伺服,日本高士美换模系统。承接各项自动化流水工程制造与设计以及设备改造  www.czzlzdh.com

网友C:
学习了.最近刚好要做一个类似的系统,谢谢

网友D:
看过了,仍然要谢谢的.可是对整个过程还是不太理解.水平有限啊不好意思

网友E:
这个方法简单是简单,可惜适用度不高,如果能用在类似于飞剪的应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