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教:外设指令FROM找不到

楼主(2007-07-06):
请问各位大侠:
我用的是艾默生的PLC,在它带的controlStar编程环境中为什么没有基本的外设指令FROM
还有,我连接上外设A/D交换器,为什么PLC的错误指示灯会亮?
在此小妹先谢过了!!

楼主:
呵呵,自己回一个,是个很白痴的问题,是因为软件库中没有。装的rua软件版本有问题。

网友A:
呵呵,我没用过艾默生的PLC,佩服
我们每个人降临这个世界,就是为了被爱和爱人,人,也是为这个而活着。

网友B:
没用过艾默生的PLC,只用过艾默生的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