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08):
今在学习GX-DEVELOPER时遇到几个不懂的地方:MELSECNET,  MELSECNET 10,  MELSECNET 11,
MELSECNET H,  MELSECNET MINI  具体有啥不同,
232与485结构有啥不一样的,用途?,大学里学的都忘掉了,还有什么9针与25针的?

- -lonely-wolf

网友A:
MELSECNET 11没有听说,应是MELSECNET Ⅱ吧

都是三菱的MELSECNET网的一种。
MELSECNET/10和MELSECNET/H都用过,其他的太老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ELSECNET 11没有听说,应是MELSECNET Ⅱ吧

都是三菱的MELSECNET网的一种。
MELSECNET/10和MELSECNET/H都用过,其他的太老了。

MINI-S3 是三菱早期的一种现场总线 (光纤和双绞线)早已停产

楼主:
谢谢师兄们的回复,
现在用的最多的是哪一种?他们也属于一种三菱现场总线结构吗?与CC-LINKE有何不同,可不可以讲讲这几个网络形式在构成和使用方式上有哪些不同?
在学习GX-DEVELOPER中时一会讲这个一会讲那个,有点晕晕的,搞不懂他们间的具体差别?

- -lonely-wol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