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有什么用处

楼主(2007-07-10):
大家好,我刚学这个东西,但想了解一下编码器怎么使用>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

网友A:
有增量式和绝对值式,主要用在定位。

网友B:
一般夹在电机轴上,用来获得反馈信号!

网友C:
也不明白,好像要和步进电机一起使用
我们每个人降临这个世界,就是为了被爱和爱人,人,也是为这个而活着。

网友D(2008-07-06):
一般用在定位或测速等
jay73

网友E:
編碼器一般也通稱為譯碼器它作為回授使用
當裝在馬達軸心可以選600pls/一轉或更高,看你實際精度需求
當變頻器得到需求頻率為60hz時,當轉速不夠或超過時會自動補償.
另外變頻器也需要加裝回授卡對應,才能使用

网友F:
编码器可以检测位置,圈数等
比如你在电机轴上安一个编码器,而这个编码器每转一圈是1000个脉冲
你就可以根据收到的脉冲数知道电机转了多少,皮带移动了多长,甚至是电机的角度位置
编码器的脉冲可以反馈给PLC,变频器等自动化设备

网友G:
那么编码器是不是可以是个像齿轮一样的计时轮了,然后还要配合接近开关计数

网友H:
编码器一般是测速有。有的如西门子马达配西门子变频器在取消编码器时且在开慢机时就有无力现象!

网友I:
定位和测速,测长,计数。

网友J:
通常用于测速 侧方向 定位 行程计数判断

网友K(2008-10-10):
顶,支持大家的说法

网友L:
还可以用来检测物体的长度.

网友M:
定位和速度控制

网友M:
根据不同情况,又不同的作用

网友N(2009-02-22):
定位测速用,配合各种电机使用

网友O:
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用法

网友P:
编码器是一个可以将回转运动转化为数字量的传感器。用来与高速计数器配合来测量速度长度或是定位。
在没转一圈的时候编码器会发出200多少1000多的脉冲。

网友Q:
应该和光电开关差不多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