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系列程序转FX2N程序会不会太麻烦。

楼主(2007-07-12):
本人有一套Q00系列的印刷机程序自动收放卷的,请问扬工能转成FX2N程序吗?

网友A:
Q和FX的有些指令与系统软元件不同.XY的地址也不太一样.
此外还主要看Q上有些什么模块.

网友B:
唉,我这有个欧姆龙的程序,要转成三菱Q01的,脑袋都大了。

网友C:
这样还不如重新编写

网友D(2008-10-23):
我也不止到,请教老师

网友E:
地址符号及部分指令不一样,还是根据程序原理重新编一次

网友F:
根据原来的工艺要求重新编写把,如果是相同品牌的PLC,可以参考一下里面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