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14):
  请问各位高手,我现在在编一个程序,还要用触摸屏实现,PLC用的是三菱的FX2N系列的,屏是MT510S,我想在电脑上实现plc程序对触摸屏的模拟,能实现吗,有什么方法吗

网友A:
如果是全三菱肯定可以的,但是EasyView 触摸屏就不知道了,不过EasyView 的组态软件中有在线模拟功能,画面设计好了之后,没有触屏也能和PLC进行仿真调试

楼主:
屏是Eview的,我是想问问能不能在电脑上控制PLC的输入输出点来控制触摸屏

网友B:
实践见真知!老大你有实物为何不真刀真枪的试一试呢?收获肯定比在这问来问去的来的快。

网友A:
我试了一下不行呀

网友A:
开了PLC的仿真,触屏用离线模拟,不能与PLC里输数据呀

网友A:
三菱我试过是可以的,呵呵

楼主:
版主到底能不能,怎么操作啊,我现在很想知道,谢谢了

网友A:
用Eview的不行

楼主:
听说加个BD板或者装个GT-SOFT行,是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各位高手,我现在在编一个程序,还要用触摸屏实现,PLC用的是三菱的FX2N系列的,屏是MT510S,我想在电脑上实现plc程序对触摸屏的模拟,能实现吗,有什么方法吗

你所说的模拟,是全部用软件来实现,还是有用到硬件呀?说清楚

楼主:
软件硬件我都有,但是好像都不行

网友C:
可以啊,屏一端口与PLC联好电脑也联到屏的另一端口,点在线模拟就可,还可以输入PLC内的数据.

网友D:
这个应该不好实现

网友E:
我经常用,但没完全离线模拟过,估计不行哦!
其实,现场调试才能真正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