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步进电机的PLC直接控制

楼主(2007-07-15):
步进电机的PLC直接控制
黄金:+3(YMMFA)

网友A:
很好的东东,THANKS

网友B(2009-02-18):
顶一下!
好东东

网友C:
这种PLC步进直接控制法应该只适用于精度要求不高的场合,再加上PLC 本身输出功率太小,又要
外加功率放大器。如果说能与CNC数控系统相比较,应该是相差很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