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什么问题?怎样解决。

楼主(2007-07-16):
仿真的时候,出现对话框:
MELSEC程序出错,请再启动。
<ES:02000006>

网友A:
你仿真的是順控程序嗎

网友B:
造成这种情况的可能性有很多
有可能是程序文件被破坏或者中了病毒。
可以尝试重装仿真软件,如果情况仍然是这样,那么,很可能你的电脑中病毒了。
我也中过一次毒,也是这样
病毒已经完全破坏了软件本体,后来我重装了系统就OK了

楼主:
我重新安装了仿真软件,还是一样的问题,也有可能真的是系统有问题了。谢谢回答。

网友C(2009-03-25):
三菱的软件不是很强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