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17):
MR-J2S与J3有什么区别?

网友A:
J3是最新的产品
三菱

网友B:
常有人问A740和A540有什么区别?GT1000和A900有什么区别,MR-J2S和MR-J3有什么区别?

我感觉最简单实在的回答就是,新的东西就是比老的东西好。

网友B:
如果不满足这种简单的回答,只有来复杂的:

三菱MR-J3系列伺服电机系统是在MR-J2S系列的基础上开发的具有更高性能的伺服系统

其控制模式有位置控制,速度控制 和转矩控制以及它们之间的切换控制方式可供选者。

◆该伺服放大器应用领域广泛,不但可以用于机械工具和一般工业机械等需要高精度位置控制和平稳速度控制的 应用,也可用于线性控制和张力控制的领域。

◆该产品具有USB和RS-422串行通讯功能,通过安装有伺服设置软件的个人计算机就能进行参数设定,试运行, 状态显示监控和增益调整等操作,该产品具有高水平自整定功能和高级振动抑制控制功能。

◆与MR-J3系列配套的高性能伺服电机编码器采用了分辨率为262144脉冲/转的绝对位置编码器,速度环路频率 响应提高 到900HZ,具有高速/大转矩特性,所以比MR-J2S系列具有进行更高精度控制的能力。

◆适应不同控制需求,不同马达上的编码器均支持ABS模式,只要在伺服放大器上另加电池,就能构成绝对位置系统。

◆功能更强的伺服设置软件MR-configurator使用更为方便,具有精确的机械分析功能。 该系列产品分有MR-J3-A和MR-J3-B两种型号,以适应不同客户的需求: 其中MR-J3-A采用通用脉冲串接口;

◆MR-J3-B对应新一代高速同步网络SSCNET Ⅲ(Servo System Controller Network)总线接口,采用光纤进行通信。

◆MR-J3系列伺服放大器超小的体积,紧凑型设计为伺服家族增添了一道新的风景。

◆MR-J3采用高性能的CPU, 900Hz的速度环频率响应,远高于同类产品。与之配套的HF系列电机配有18位高分辨率 的绝对 式编码器为目前业界的最高精度。只须在放大器上装电池即可构成绝对位置系统。

◆MR-J3系列伺服放大器配有USB通用接口可方便和PC机的通讯,通讯速度快,实时采集数据的能力非常强。 另外,MR-J3系列还具有以下更加优越的特性:

◆高水平自动调谐功能,方便用户使用;

◆高级控制功能可抑制机械臂末端的振动;

◆新增鲁棒扰动补偿功能,特别适用于印刷行业;

◆新的伺服设置软件MR-Configurator功能更强,如自动调谐抑制振动、机械分析器、鲁棒扰动补偿功能等, 操作更方便,能够轻松发挥机器的最佳性能,伺服系统的响应更快,稳定性更好;

◆内置的示波器有三个通道能同时精确采样三组不同的数据,使调试和故障诊断工作更方便快捷;

◆符合国际标准。 MR-J3系列为客户高层次的需求提供合适的解决方案,同时将成为伺服与运动控制领域一个新的里程碑。

网友C:
J3现在有T型了,带CC-Link接口和内置定位表格功能,类似于以往的J2S-CP

网友D:
那肯定一代产品比一代产品先进了,功能也越来越强大了,完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