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FX2N控制伺服丢转原因求教

楼主(2007-07-17):
我前几天采用FX2N的Y0、Y2(方向)输出控制一台伺服电机等角度正反转,
但在反转方向总是会少转一点,确保正反转条件一致情况下,监测D8140数据数据正确,不知
到为什么?曾使用过1PG控制伺服无此情况。特请教,谢谢!

网友A:
一,程序问题尽量到综合讨论区讨论,我已经转移过来
二,少转多少? 是不是D8140上看没有少转,但在机械上看少转了?有没有考虑到正反转时惯性导致的误差?

楼主:
是的,正反速度及之间停顿时间相同,丝杠传动的负载也很轻,D8140上显示发出脉冲正确;最后
无法可施只能每次反转距离增加12个脉冲(1000p/r)。

网友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