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17):
听说X,Y,M可以作为字节和字来操作
比如
X作为字节使用时指令如下:MOV    K23    K2X
X作为字使用时指令如下:MOV    K23    K4X
其中的K2,K4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K1就是等于四个位,K2就是等于8个位。。。?
请站长指点

还有就是在资料的什么地方能够找到这方面的介绍?

网友A:
该指令是将K23(十进制23)转换成二进制后传送到X0~X7,这里的K2X0中的K2代表2个四位的组合.
你写的MOV    K23    K2X  中需要将X的起始位写明,否则会出错的.

网友A:
刚才漏写了,这方面的指令的解释在三菱Q系列编程指令中有介绍,是PDF的文件.三菱网站上有下载.

网友B:
MOV    K23    K2X0
就是把常数23以2个四位BCD码的形式组合具体为(个位X0通电,X1通电,X2断电,X3断电),(十位X4断电,X5通电,X6断电,X7断电)。

网友C:
应该是MOV K2X0 D***吧,貌似X赋值没有效果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MOV    K23    K2X0
就是把常数23以2个四位BCD码的形式组合具体为(个位X0通电,X1通电,X2断电,X3断电),(十位X4断电,X5通电,X6断电,X7断电)。

上面的解释可能是理解错了吧。

MOV    K23    K2X0
在上述指令中:K23-----k代表十进制的数,指令的意思是:将十进制数23用二进制的形式写入。

十进制的23,用2进制表达为:0001 0111。对应的X为:X7、X6、X5、X4、X3、X2、X1、X0。

即:X7----OFF
        X6----OFF
        X5----OFF
      X4-----ON
      X3-----OFF
      X2-----ON
      X1-----ON
      X0-----ON

楼主(2007-11-17):
我已经在网站上找到了有关说明,谢谢

网友E:
六楼讲的好,学习了

网友F:
六楼讲的好,学习了
同心同德,共建家园

网友G:
。。。。。。。。。。。。你们好强啊,X能用指令来赋值。佩服佩服!!!!!!三菱公司要请你们去做设计了。

网友H:
常数在plc里回自动转换成相应的BIN码,以此来处理相应的输出量。BIN里0即是通,1即是断。

网友I:
嗯,6楼描述非常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