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7-07-18):
我是新人,想学习PLC编程。不知道如何学习,那位高手能不能指点一下?

楼主:
具体的学习内容是什么?

网友A:
現肯定要從手冊學起!

网友B:
要学就先搞一个PLC试试,当然要先有一点基础知识了,这样上手比较快!

网友C:
楼主点以下这两个链接:
http://www.ymmfa.com/line/01/
http://ymmfa.com/bbs/read.php?tid-160.html
以后我专门做一个学习的斑块

楼主:
谢谢站长,我想在一台电脑上模拟PLC及触摸屏来学习编程,需要什么软件?站长能推荐一下吗?

网友D(2008-10-21):
三菱专业软件

网友E:
共同学习。我也是刚学不久,有机会讨论一下。你有实际操作机会吗?那样学的比较快点。可以加我QQ869694152 一起努力!
好好学习

网友F:
(发问者杨婷)三菱PLC1S控制松下伺服电机怎样编程(发问者杨婷)
三菱PLC1S控制松下伺服电机
一个控制开关控制四个动作
笫一次开--伺服正转半圈停
第二次开--伺服不转
笫三次开--伺服反转半圈停
笫四次开--伺服不转
-----END
为这个编程已看过好多程序样例 但都没合适
希望有高手帮帮忙

网友G:
为你执着真有意思

网友H:
用计数器试下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