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伺服问题!请指点下!

楼主(2007-07-21):
我厂想自己做台点胶机,用2个伺服,一个步进控制,请问伺服用开环,还是用闭环控制好呢,其主要区别在哪里呢?FX系列有插补功能吗?请高手指点一二!在下先谢了!!!

网友A:
楼主所谓的闭环是什么意思?因为伺服驱动器本身就是一个半闭环系统,它的反馈信号来源于电机轴的编码器。但是受传动机构的加工精度影响(如滚珠丝杠的齿隙等),这个反馈信号不能直接反映被控部件的运动情况。
所谓的全闭环是指在实际的被控部件上安装反馈传感器(旋转编码器或直线编码器),直接将被控部件的情况反馈到定位装置。
可以用FX自带的脉冲输出点带伺服,驱动轴加AB相编码器,接回PLC的脉冲计数器,构建全闭环系统。FX2N-20GM定位模块可以做插补,仅用PLC本体不行。不过20GM采用SFC编程运行,如果采用全闭环系统的话,程序方面会比较复杂。

楼主:
明白!多谢赐教!!

网友B:
点胶机做开环就可以了吧!!
yanzhi2008

网友C(2008-08-05):
点胶机用步进就可以了,用伺服有点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