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停止输出如何编写。D8018,D8017,D8016

楼主(2007-07-24):
如何通过编写在某年某月停止输出??

网友A:
用PLC时间与设定时间比较后输出置位输出禁止指令

网友B(2008-01-17):
[=d8018 k8]--[>d8017 k5]---(m8034)
08年6月输出禁止

网友C:
肯定想做坏事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有要干坏事的嫌疑!

网友F:
我也不知道,我看别人用触摸屏做的.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