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教:笔记本USB口和三菱Fx2n通讯问题

楼主(2007-07-24):
我的笔记本只有USB口,在电脑城买了一根USB转RS232传输线,安装驱动后,系统显示新的硬件工作正常,系统安排这根线为COM3口。用这根线可以和单片机开发系统通讯。但用这根线连接SC-09后再和三菱Fx2n-80MR,不能通讯,com3的设置和plc软件中的设置是一样的。请高手指教问题出在哪里。谢谢。
[ 此贴被gaocn在2007-07-24 22:29重新编辑 ]

网友A:
1.是不是編程軟件設置上有問題?
2.選擇電腦其他USB口,安裝驅動後.試試?

网友B:
…………RS232转USB,这个东西有时候没道理,同样的牌子,换根线就好了
推荐楼主找根Z-TEK的线,我现在用的就是这个。

楼主:
我在其它usb口上重新安装驱动,参数设置双方因该是一样的但还是不能通讯。楼上的建议很好,我也想去买根z-tek线。
另外:三菱公司对笔记本usb和plc通讯推荐的是什么方案。如果买根usb转rs422线是否要装驱动。谢谢。

网友C:
请多试试,请将232转445,再连PLC.连不上的原因可能是USB转232的线波特率是不稳定的,好的线估计要200以上的就比较可靠了,我也用过,什么不稳定

楼主:
还有一种pcmcia转rs232有人用过吗?比usb转rs232转接线是否要好?

网友D:
好多都不能用的,多换两个看看

网友E:
这个不怎么好用,有时候程序些了一半通信不上了,很麻烦的

网友F:
我用的是Z-TEK的线,可以通訊的

网友G:
我用贝贝龙pcmcia转rs232,很稳定。

网友H:
是不是通讯设置没修改呀!速率,校验,停止位等?在设备高级属性里改的。

网友I: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有些数据线是可以用的但绝大数不可以用,不过据我所知现在有些商家已经有这样的线卖了,价格大概80元左右

网友J:
很不稳定的,多换两个试试.

网友K:
用PC-RS232转换卡吧。

网友L:
你用的是哪个版本的编程软件

网友M:
用Z-TEK的肯定可以,西门子和三菱的都可以用,大概70-80块一条
学习!!从点滴做起!!!

网友N:
换个电脑不就得啦

网友O:
买正版三菱的线一定可以,外面的就不敢保证了

网友P:
我一样也再头痛

网友Q:
以下网站介绍的电缆总有一款适合您!
http://www.jxplcmcu.com/MITSUBISHI.htm
轻轻的,我来了.不经意间留下了浅浅的足印.

网友R(2007-08-25):
这是好东西啊
thank you

网友S:
或者建议楼主可以买一个DIFC-U4的转换器 很方便也很稳定,出去客户那里只要带个火柴盒大小就行了 USB线可以随便找根打印机线就可以用了

网友T:
USB-RS232设备的效验方式与编程软件的默认效验方式不一致引起的.

网友U:
最好设成COM1。

网友V:
我用的是PCMCIA 转RS232的卡,效果比USB好.很稳定.

网友W:
用一种笔记本扩展口转串口的硬件卡,全双工的,通信没有问题。就是你说的那个。(还有一种pcmcia转rs232有人用过吗?比usb转rs232转接线是否要好?)

网友X:
这种转接方式很多时候都不能用,换根线试试。基本上要靠运气。

网友L:
也有可能是线有问题,我曾经遇到过

网友Y:
我试过USB转串口要安装两个软件才行

网友H:
我好幸运,我买了一条16元(带驱动盘),屏蔽线的,就是短了点,一直用着,相当不错。

网友Z:
我以前也是此种情况,后来换了USB转232才OK的。

网友AA(2007-09-25):
我买了几根都没用,最好的办法是买块PCMCIA转RS232串口卡,绝对好用,但要230大洋开票。

网友AB:
选FX-USB-AW,三菱公司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