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杨工:A1SD75-P和MR-J3A接线的问题?

楼主(2007-07-25):
A1SD75的引脚 36与26是否内部连通?
26与23(CLEAR COM )是否内部连通?
上传CAD图纸,请您看看是否正确.谢谢!
6 servopack & servomotor.rar

楼主:
看来到时候只有拿万用表去测了

网友A:
现在还用A
都Q啦
三菱

楼主:
我也知道现在用Q,但是以前的设备是A ,没得办法才用的,因为不知道才求教的嘛,你没看到我连的是J3伺服,想楼上也没接触过A类的,你知道就说沙!

楼主:
经实践证明图纸是可行的,

网友B(2007-10-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