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方法是否可行

楼主(2007-07-29):
从伺服控制定位的原理可以看出,伺服电机本身是不可以定位的,它主要依靠编码反馈方可知道定位点,伺服电机与交流异步电机最主要的区别是,伺服电机在得到停止信号时能迅速停下来,而交流异步电机会因惯性的原因还会再前进一点距离.因此交流异步电机很难实现精确定位,但在一些精度要求不高的场合,例如包装机等,是否可用交流异步电机代替伺服电机,再外加交流异步电机制动电路,编码反馈等,以实现要求不是很高的伺服控制,这个方法是否可行,希望同志们发表见解指正. 本人万分感激!

楼主:
上面的设想仿佛可以实现,本人曾非常认同,但细想一下却有很多困惑,例如在定位点到达后发生移位,而下次定位时这个误差怎么消除,如果让这个误差保留下去,那么小误差就会成为无法忍受的大误差,要想使交流异步电机实现简单的伺服控制定位,就必须消除误差的积累,这个误差本人认为可以通过软件的改进来加以消除,因为只要电机在运动就会有反馈脉冲进入控制器,这样软件就知道误差有多大.不过理论归理论,要实现之还有很长的实验要走.本人在此提出见解,望内行人指导. 本人万分感激!

楼主:
伺服控制定位的原理可以看出,伺服电机本身是不可以定位的,它主要依靠编码反馈方可知道定位点,伺服电机与交流异步电机最主要的区别是,伺服电机在得到停止信号时能迅速停下来,而交流异步电机会因惯性的原因还会再前进一点距离.因此交流异步电机很难实现精确定位,但在一些精度要求不高的场合,例如包装机等,是否可用交流异步电机代替伺服电机,再外加交流异步电机制动电路,编码反馈等,以实现要求不是很高的伺服控制,这个方法是否可行,希望同志们发表见解指正. 本人万分感激!

网友A:
没有做过.
编码器加定位传感器是否可行?
个人说法而已...

网友B(2007-10-27):
用单片机,变频器,滚珠丝杆,编码盘,两只接近开关,做位置控制不比伺服差.

网友C:
精度要求不高的场合,我用过异步电机加变频器,编码器及二段输出高速计数器完成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