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
关于PLC密码问题

楼主(2007-07-30):
各位:
PLC编程软件是否有这样一个功能,如密码输入错误超过几次程式就会自动删除.请各位指教,谢谢

网友A:
应该是不存在的
你好,我好,大家好

网友B:
我不高手,有高手知道吗?这是个好的想法?我也想知道

网友C:
没有吧,只是上传/下载不了程序吧

网友D:
能删除程序? 没听说.只听说可以锁定程序.使其程序不工作.

网友E:
我没见过啊!!!

网友F:
能删除程序——锁定程序都可以,那位大师知道请指点。。。。

网友F:
不过是用定时计数决定,而不是密码输入错误决定。

网友G:
我没碰过次现象!!

- -lonely-wolf

网友H(2007-09-08):
那锁定程序又是怎样搞的呢请教啦

网友I:


网友D:
锁定程序,如果是触摸屏,不用占输入端口,如果是拨码器输入,那占用太多的输入端口,不值得.

网友J:
我做过实验,OMRON CQM1H的CPU输入密码错误达到5次,所有输出就关断,如果继续输入试探,则远密码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