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的PLC怎么和电脑连接???F1X的

楼主(2007-08-01):
我公司用的是三菱的PLC想保存一下程序.不知道怎么连电脑.电脑只有USB口

网友A:
买一个带USB接口的联接线,插上即可,这根线不贵的

网友B:
用usb转串口的线

网友C:
一根SC09的编程线加一个USB转232的接口,再加上三菱PLC编程软件就可完成
SIEMENS合作伙伴;提供三菱、SIEMENS 东芝,ABB等国外品牌维修\技术改造\电气项目以及产品和备件销售。尹玉玺:18621957937

网友D:
去电脑城买一条USB转串口的线,再用SC-09就可以和PLC通讯了。要不再发点血,去买一条带USB接口的SC-09的这种PLC下载线。

网友E:
买条USB线吧?

网友F:
买个USB接线,或自己做一个,图例在网站上能找到!!

楼主:
兄弟在这
谢谢大家.

网友G:
这条线网上有卖的,我买了一条,usb to rs232,带个小驱动光盘,不含邮购,16元,用着挺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