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求助:2台FX2N通过RS-485-BD模块相互通信

楼主(2007-08-02):
各位用过三菱FX系列PLC的工程师请帮一下小弟...多谢
我用2台FX2-PLC,2块RS-485-BD通信功能扩展板.
我在FX系列样本资料那里看到通过RS-485通信可以在2台PLC间相互通信.
我正好有个项目可以选择这种方式,但是我对这种通信编程不是很懂,
想请各位做过这种程序的工程师指点一下.
....................多谢
如果各位有现成的程序或建议可以通过
cnwfnft8@yahoo.com.cn
....................多谢

网友A:
FX通讯手册中有例子
就是有一部分区域是共享的
三菱

网友B:
楼主的项目我最近也要做,如果用两个plc通信好像可以不用设站地址。直接用无协议通信就可以了。你看下fx通信手册就会发现有好多种方法。但我还没试过,最近就要试试拉。有问题大家一起沟通。我的QQ702101799

网友C:
2个FX2N可以两种直接通讯的模式:
(1) 1:1通讯,1个设为主站,1个设为从站,不设站地址,通讯链接软元件写在程序的任何地方都行;
(2) 1:N通讯,1个设为主站,1 个设为从站,要设站地址,要指定从站的个数,通讯链接软元件必须写在程序的第0行起;这种模式可以有8台PLC相互通信;
最后要说的,程序写入PLC后,一定要关闭PLC电源,等会儿再打开PLC电源,这时你就看到通讯灯在闪动了...

网友B:
很简单,两台分别设好D8120,用RS指令就可以了我是过了.比较好用,但多与两台就要设站地址.

网友D:
可以参考FX通讯手册
这里可以下载:
http://ymmfa.com/bbs/read.php?tid-2064.html

网友E(2007-12-17):
同心同德,共建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