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1N格雷码的算法

楼主(2007-08-02):
哪位大虾能教我下三菱FX1N格雷码的算法 急!!!谢谢!!!

网友A:
用指令把格雷码转换成BIN数据

网友A:
1N没此指令

楼主:
1N指令少,没有啊

楼主:
WHO CAN HELP ME??WHO /??////??

网友B(2008-11-11):
看看这个资料自己编吧,很简单的

网友C:
一听就是满高级的东西

网友D:
普通二进制转换成格雷码规程:从普通二进制最右边一位起,依次将每一位与左边一位异或,作为对应格雷码该位的值,最左边不变(相当于左边是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