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跪求高人解答

楼主(2007-08-02):
http://ymmfa.com/bbs/read.php?tid-1645-fpage-2.html
三菱PLC模拟量输出控制12台变频器实现的纸机传动控制系统
为什么程序的注释都是乱码啊?????
小弟跪求高人解答

网友A:
你用的软件是FX-PCS/WIN-C这个软件吧。建议你改用GX Developer,这样就不会出现这个情况了。如果非要用FX-PCS/WIN-C这款软件的话,那要删除日文字体才能正确显示中文字体!删除日文字体的方法参照附件。
描述:FX-PCS/WIN-C乱码处理
FX-PCS WIN-C乱码处理.rar

网友B:
这个以前没有遇到过

网友C:
用东方快车和金山词霸等翻译软件可以把乱码译出来。

网友D:
晕,盗版的系统。多装几种字体吧
http://www.brsbox.com/

网友D:
用南极星试试
http://www.brsbox.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