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T Designer2问题

楼主(2007-08-03):
最近我用GT Designer2做了个触摸屏程序.F930的,可不知怎么回事,我做的数据输入键无法输入数据,安ENT键没反应,且键盘也不消失,做两个显示数据显示同一个地址的数据,可两个显示出来的不一样,后我用SWOPC-FXDU/WIN-C软件做的却没那种现象?请问哪个大老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啊,请指教!1谢!

网友A:
不知道!!!!!!!!!!!!!!偶学会了再教你

网友B:
没用过该屏,不大清楚

网友B:
电话问问三菱吧

网友C:
是不是没有连接PLC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