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我的电脑只有USB口想和RS485接.怎么接???

楼主(2007-08-03):
我的电脑只有USB口想和RS485接.怎么接???我想备份一下程序.我的PLC是三菱的.FX1N的
请高手给请一下步骤.谢谢.用什么软件?怎么操作?
谢谢谢谢!

网友A:
到电子市买一根USB转RS485的数据线,再买一根SC-09的编程电览就行了.

网友B:
到电脑城买一条USB转RS232的数据线。建议买型号是Z-TEK的这条线,性能比较稳定,我自己也用的是这种线。再买一条SC-09的编程电缆。这样就可以和三菱的PLC通讯了!

楼主:
哦.谢谢了
有事我还来

网友C(2007-10-25):
我用的是z_tek的咋没用呢

网友D:
直接买笔记本转接串口卡,电脑城 160元左右,比虚拟串口要好用的多。

网友E:
USB转串口是要用芯片的,不能通过线序直接转。
7楼的兄弟重装一下驱动试试,我用的也是力特(Z-TEK)的,还是比较好用的。

网友F:
PC卡的转接口稳定性好一点!USB的要光隔的

网友G:
楼主问的是USB变成RS485,不是RS422,据我所知,,SC-09一头是RS232,另一头是RS422??
不是RS485,我觉得如果要这样转换的话肯定是不行的,
市面上直接有USB转RS485的,注意要全双工的,,否则只有下载不能上传程序!!

网友H:
虚拟串口不稳定

网友I:
USB--RS232 RS232---RS485

网友J:
我用的也是z_tek的,经常掉线。有没有哪位用带232口的笔记本的,介绍一下

网友K:
USB转接口老是找不到,怎么办?

网友L:
拿USB/RS485转接就好了

网友M:
常州电脑城有USB转RS232的数据线,买型号是Z-TEK的这条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