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0n-3A是什么模块???

楼主(2007-08-04):
FX0n-3A是什么模块???

网友A:
FX0n-3A是模拟特殊功能模块。有两个输入通道和一个输出通道。
输入通道接收模拟信号并将模拟信号转换成数字值。
输出通道采用数字值并输出等量模拟信号。
FX0n-3A的最大分辨率为8位。
黄金:+1(YMMFA) 热心助人+1

楼主:
它能和电流互感器相连.在PLC中显示出来吗?

网友B:
他只是三菱plc的一个特殊模块,应该不能和电流互感器相连。

网友A:
如果你想让PLC也能读取电路上的电流的话,建议通过带4-20mA输出的电流表转换读取的电流数据,再用FX0n-3A读到PLC主机里。
另外,FX0n-3A的详细资料可以参照FX系列的特殊模块手册.

网友C(2007-09-10):
各位师兄好!请教一下罗升的触摸屏可以和台达的PLC通讯吗?我看了一下,罗升的触摸屏里选PLC机种时没有台达的PLC,请问他们之间可以通讯,吗
请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