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MRON SP系列的编程电缆线

楼主(2007-08-04):
各位谁知道OMRON SP系列的编程电缆线怎么做的吗?

网友A:
SP机不能用电脑编程的

网友B(2008-04-14):
飘逸说的对

网友C:
这个CPU的电缆可以自制,软件应该是找不到!程序大约在300步左右!

网友D(2008-07-22):
引用 网友A:
SP机不能用电脑编程的
可以用电脑编的

网友E:
MINILSS支持SP20的PLC电缆可自制。

网友F(2010-11-17):
谢谢!深表感激,搞条来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