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样用MODOM远程控制PLC;能直接读取吗?

楼主(2007-08-07):
各位,帮帮忙啊!
如题:
怎么样用MODOM远程控制PLC;能直接读取里面的PLC程序,下载到电脑上吗?

网友A:
13215386261或加QQ:582831822跟你祥谈,很简单的,实践过很多例子

网友B:
各位大虾,讲讲答案,谢谢

楼主:
没有人回了吗??
帮帮忙啊

网友C:
可以的,不过两个猫都必须是带串口的,同时最好支持贺氏指令,要不到时可能会两个猫有可能联机上,但因为和PLC的校验位和数据位等不一致而产生不能上下载程序。

网友D:
说说具体操作哟,谢谢!

网友E:
5楼说的是,我前几天做远程维护就碰到这问题,猫是连上了,就不能读写程序,也不清楚应该怎样做,请指点指点

网友F:
我也想看看高手的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