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08):
请问高手有没有FX2N-2AD模拟应用软件啊?小弟没有这玩意,不知如何调试

小弟的意思是在运行GX模拟软件运行PLC时,可以给电脑来个模拟的信号输入

讲得不详,见谅了

站长回复:现在没有这种软件,它的编程不麻烦,直接抄样例程序:
http://www.ymmfa.com/bbs/read.php?tid-1936.html

网友A:
这个模块没有听说过有专门的软件,直接在程序中编写参数就OK了!!

网友B:
直接在编程软件连线测试就可以了。

网友C:
直接在GX Developer编程软件编写就没问题

网友D:
我笨,能给个例子吗

楼主:
把程序编好以后运行gx,由于并没有真正的fx2n-2ad,所以检测不到数据,有什么办法比如用鼠标来模拟给数值吗?然后在运行时能看到
谢谢了

楼主:
终于搞懂了,愣是没人帮忙,苦啊

可以这样操作
通过数据寄存器的内容实现量的输入

|------||----|-----------[to ko k17 h0 k1]
|              |-----------[to k0 k17 h2 k1]
|              |---||---|---[to k0 k0  k2m200 k1]    (调整K2M200,K1M208 的值即为量的模拟输入)
|              |          |---[to k0 k1  k1m208 k1]
|              |-----------[from k0 k0 k2m100 k2]  (有很多人不懂,K2M100只能有8位,呼虑了最后的K2
|              |-----------[mov k4m100 d100]

网友E:
特殊寄存器啊!!!!

- -lonely-wolf

网友F(2007-10-17):
我没听说有,我还以为你有呢?

网友G(2008-01-07):
真的很不错的人.

网友H:
你的压力传感器是电压型的还是电流型的???

网友I:
好像FX系列没有专门的设置应用软件啊

楼主:
FX没有设置应用软件的,至少我不知道,但我们可以通过编写程序来实现

网友J(2008-05-08):
可以这样啊 不是参数就可以的嘛

网友K:
更新了很好用

网友L:
要是都能像楼主那样就好了

网友M:
没有,你可以在线监控不久行了吗

网友N(2008-06-24):
还是不太懂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