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09):
求助:帮我看看这些命令是怎么回事吧?谢谢了!
mul d0 k28 d100
mul d2 k40 d102
mov d100 k4m140
to k0 k16 k2m140 k1
to k0 k17 h4 k1
to k0 k17 h0 k1
to k0 k16 k1m148 k1
to k0 k17 h2 k1
to k0 k17 h0 k1
站长,帮帮忙,给我看看这是怎么回事吧!!其中D0是一个压力设定量,D100是数字压力
D2是流量设定变量,D102是数字流量,K2M140上面标注的是压力通1.

网友A:
前两句是乘法运算,用D0中的数据乘以28,存入D100;用D2中的数据乘以40,存入D102。

第三句是将D100数据传送给M140开始的16位M地址。

第四句以后是把设定值,控制信号等等写入第一个特殊模块的缓存。
例如:to k0 k16 k2m140 k1
将M140起的8位2进制数写入第一个特殊模块的16号缓存。
具体该缓存代表什么含义,楼主可以参考特殊模块的手册。
  • 黄金:+3(YMMFA) 助人为乐,+3分

网友B:
    楼上回答正确.

    附特殊模块下载地址  http://www.ymmfa.com/bbs/read.php?tid-1936.html

    FX编程手册下载地址  http://www.ymmfa.com/bbs/read.php?tid-172.html

楼主:
    不过还是有点不懂!
    从第五行开始:to k0 k17 h4 k1‘就是将H4送给K17,起到保留数据
    但是,接着到了第六行:to k0 k17 h0 k1’这却将H0送给了K17;
    这是不是意味着,不能起到保留数据的作用?

网友B:
    to ko....这里不用太注重看这具体的意思

    这是和模块通讯的,不同的模块有不同的固定格式的写法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以前用FX0N-3A时也遇到过,当时是一通道转换允许,二通道禁止,必须分两次写。如果一句指令把两个标志位都写进去,有时就不正常。建议楼主参考一下模块手册上的样例程序,一般样例程序都是没有问题的。
    还有,最好用英文或日文的手册,中文的有很多错

网友C(2007-10-29):
    保存,收藏此页,我也不知道这个

    GOOD  LUCK

网友D:
    可能是分两次写入

网友E:
    还要努力啊。。。。
    太复杂了.

网友F:
    我应该抽时间来看看手册

网友G:
顶,保存此页
站务管理